七彩虹显卡输入不支持(人民币550元啊)

楼主(2011-03-30):
七彩虹镭风3850-GD3 CF黄金版 256M M14 只要一进桌面,显示器就立刻变成输入不支持了.或者,显示器黑屏,过上一会,就立马蓝屏了. 人民币550元的一个新显卡,就这样坏了.正好刚刚过保啊.请求这个显卡是什么不对啊.我测量了,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之前,考虑过显卡驱动的问题.不是这样的问题啊!!!!!!!!!!!!!!!!!!!!!!!!!!!!!!!!!!!!!!系统也大装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好干净的显卡

网友:
焊下显卡核心嘛。。 先干了再说

网友(点评):
瞎说,明明是分辨率的问题,干核心干死了咋办

网友:
分辨率问题,进安全模式调整,或者下一个“快速分辨率设定”,有快捷键的。

网友:
GPU虚焊了加焊就可以用的!

网友:
gpu虚汗 或坏掉。 导致传输的时钟不正常 。出现异常的情况

网友:
核心虚焊或损坏

网友:
驱动不对吧,用VGA模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