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400内存不过

楼主(2011-03-30):
前几天接了个nc6400的本子 说是开不了机,以前在售后维修过,全拆了之后发现内存有问题,拿橡皮檫了之后就好了。
应该不是大问题,让用户留下电脑走了。。。呵呵说了一堆废话
开始维修,上检测卡,D0,内存不过,拿橡皮檫了就好,试用几个小时没问题。第二天客户取走。第三天又来了,说昨天一天试用正常,今天就开不了。上检测卡,还是内存不过。拿橡皮檫过就好。。
到底什么问题啊,内存条质量太差吗?

网友:
有碰到过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换跟内存试试喽

网友:
清洁一下内存槽试试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拿橡皮檫一下内存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换一个内存试试,或者看看北桥。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然后重点看一下北桥和内存槽之间的排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一下槽子!

网友:
换一个内存试试

网友:
这个是不是AMD的U呀

网友:
是不是内存兼容不好啊。有时可以过有时不过。。建议换看看。

网友:
可能是内存问题,换换看。

网友:
不排除是BIOS

网友:
清洗内存槽啊

网友:
觉得是插槽问题,重点检查一下或加焊

网友:
重点检查槽子是否接触良好,南桥出来的SMB_BUS是否虚焊,到北桥的AD线是否异常

网友:
现在一切又正常了。什么都没有换。。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