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找不到,愁呀

楼主(2011-03-30):
上管S级对地阻值为0,把上下管都拆下来,上管S级焊盘对地阻值为0,说明不是上管问题,把主板上相关联的电容、电源IC挨个拆下来测,还是短路。现在就剩下北桥没拆了,哪位帮忙分析一下,还哪里有可能短路
主板

网友:
烧鸡法烧一下吧

网友:
在短路的地方飞2根线,注意,正负不要弄错了。再加个电压,开始不要太高,电流慢慢的增加,有小手摸一下,看看哪里烫。小心,不要被烫伤了。

网友:
使用电击法,可能使故障扩大

网友:
终于找到了,通过烧鸡发现北桥冒烟,剩下的工作就是把能用的零件拆下来备用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呀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用电烧 靠感温来判断元器件故障、说实话这方法好像有点儿靠运气的意思、、都是在判断不良的时候才会用上 、、

网友:
我个人还是喜欢这种短路的,,好查。好多是电容坏的那个和别的不太一样的

网友:
又学习到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