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不开机,待机0、5A

楼主(2011-03-30):
客服拿来一X31,不开机,拔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代机0、5A左右,明显短路。
拆机,拿出主板,插电,问题依旧,看待机电流大,主板应该有发热的地方,最后摸到南桥发现发烫。准备动手换南桥了,算了还是先量下电压,3    5  正常,1.8V没有。,测量1.8V1845短路烧毁。换上1845,问题依旧,那就查查1845,发现4角供电无电压。拆掉1845,发现有腐蚀,过孔不同,后面电容引脚也已经腐蚀,。打开点位图,直接飞线解决

总结\缺少电压引起南桥发烫

网友:
动桥前先查好电压

网友:
挺帅。秒杀秒杀

网友:
IBM还是爽。。有图纸有点位图。

网友:
是哦,我们经常修那种没图纸的,郁闷

网友:
缺少电压是这样的。。我也碰到过。。或者短路也是发烫

网友:
典型的缺电压南桥发烫例子。。一般情况下我会习惯性的杀南桥。。看来要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