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92W液晶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1-03-30):
AOC L192W 按开机键无反应。测试灯管正常 插电量有 24V 5V 无3.3V开机电压 怎么找开机电压。求各位大哥帮帮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3.3V电压是在驱动板上的呀,看看板上有没有1084之类的管子。

网友:
按键无反应、问题在驱动板上、估计驱动板坏了

网友:
驅動板上有117穩壓管 量一量是否沒有輸出3.3v的電壓
或是按鍵板旁的電容是否有明顯故障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有个稳压管 量了一下有3.3v 另一端5v 另一端无电压 。实在没办法 就把3v拉到ON/OFF 通电灯管能亮了 可是还是没有信号输入 难道驱动板就弄不好了吗 ?

网友:
电源板3.3v稳压电路。修好就行了。。

网友:
驱动板的3.3没电压么?

网友:
查驱动板啊!

网友:
上次碰上一样的故障,换个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我的驱动板上量有3.3v 和5v电压输出。可开关引脚ON/OFF上却没有。按下开机键依然没有电压跳动。我直接连接3.3v到ON/OFF处。屏上灯亮了 还是没有信号。 多谢各位大哥的帮助!

网友:
重刷过程序看下。。。

网友:
一般是按键坏还有高压板坏驱动板一般没事查修高压电路!

网友:
不通也电通刷程序啊,我也遇到一台HPC 17寸的,刷不上,最后直接换块通用的

网友:
顺着接口跑下线路啊,要是主芯片坏了就换板吧

网友:
直接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换驱动板吧。。。。。

网友:
换了个驱动板。解决了。多谢各位大哥。 新的驱动板按键板接头有3.18V电压和 1.68v,坏的那块只有1.5v的电压。我跑线路到一个八角的芯片上 电压就在这里输出的不正常。还有RTD2010L电压输出也不一样。估计就这几个芯片挂了 。手头也没有芯片 。换个新的省事多了。

网友:
收藏下来学习了。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