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个是怎么拉低ATX14脚的。。

楼主(2011-03-30):
他这个是怎么拉低ATX14脚的。。

网友A:
把那个三极管看成个开关。这个开关受 基极 控制。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但控制极是怎么出来的呢。。。而且这个门电路的供电是ATX14脚送过去的。。。如果开机后那门电路也就不工作。。。面三极极连了时钟IC,是不是时钟IC那个是触发脚来的。。当低电平时工作。。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你这是啥管?N OR P? 你这个图是如何画的?对否?。。。。

我只给你一个最基本的三级管的原理。实际的电路到底是啥样的?你这个图无法看清。你的分析也就在一个没有明确的情况下展开了。。。。结果可以想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啊。。刚才没有认真去走电路。。。。遇到就想找帮忙。。。。。。现在已经跑出来了。。。。呵。。。原来门电路没输出导致三极管控制极没电压。。呵。。。谢。。。管理员了

网友:
有高手指点下我就好了

网友:
楼主值得学习,有高手指点下我就好了 。

网友(2015-07-0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但控制极是怎么出来的呢。。。而且这个门电路的供电是ATX14脚送过 ...

图纸画的不清楚,当时钟芯片本身工作時候,ATX 14 PI N电压应该不会被三极管导通拉低,而门电路本身要输出电压的话,供电脚必须要得到5VSB电压才行,这里门电路可能是控制主板开机电路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但控制极是怎么出来的呢。。。而且这个门电路的供电是ATX14脚送过 ...

这里ATX 14脚应该是12V电压,如果主板是24针电源接口供电的话,即主板开机触发时候,12V电压就会被产生,这时候三极管应该处于高电平截止状态,时钟芯片才会工作,相反当主板处于待机状态时候,三极管低电平导通,时钟芯片没有工作。

H5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ATX 14脚应该是12V电压,如果主板是24针电源接口供电的话,即主板开机触发时候,12V电压就会被产生, ...

分析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析有道理!!!!!!

这里门电路芯片应该是在主板触发本身14脚得到12V供电电压进行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三极管看成个开关。这个开关受 基极 控制。

嗯,这里三极管基级导通电压值同时也决定开关闭合和断开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但控制极是怎么出来的呢。。。而且这个门电路的供电是ATX14脚送过 ...

开机后门电路没有工作一般是12V电压被拉低引起,即这个三极管短路击穿也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