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nec np100+投影仪求助

楼主(2011-03-30):
NEC NP100+ 遥控不能用,遥控试了是好的
小弟是新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望高手指点
求助
投影仪

网友:
投影机的红外接收电路

网友:
是遥控坏还是机器坏,你分清楚。建议先测试遥控器是好的吧,把手机打到照相功能,然后对着手机的摄像头按遥控器,从手机屏幕看遥控器的红外发光管能不能亮,亮就是好的
合成科技
不一定,现在又最新理论,灯亮,未必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