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万用表坏了。

楼主(2011-03-30):
  这两天自学开关电源。学的头大。天天就是电阻电容三极管二管测量。测量。我以前没;用过指针万用表。我去年买了块南京金鑫MF47D万用表。一直没有用。。这两天拿出来测量电阻档时。10K 1K 100 10都正常电阻。。就是在1档上两个表笔搭下。。有20欧左右的电阻。。不对。今天才发现真是郁闷。。叫JS忽悠了。我当时买时忘记测试了。。我拆开测量1档电阻15欧正常。下面不知怎么办了。能给指教下。能修好不。。这是哪里问题。其它的量程都少有一点偏小。如果量5V就有4.8左右。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电阻档。电流档。。都是有点偏小。。这该如何。我刚买来就这样了。。而且也过了质保期了。。

网友:
里面有个电位器可以调整的

网友:
是表针中间的那个不。

网友:
表的电池是新的吗

网友:
是新的有两种电池。一种是1.5V电池一种是9V的电池1.5V是1.5V 另外那个电压有8.2V

网友:
可以校正一下的。也可能是电池电压低。

网友:
如果电池1.5V正常, 可能电阻档RX1欧姆电阻变值

网友:
1.5v电池你最好换新的  有可能你的电池电量不够    在短路表笔是电池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我测量过了。1.5V正常。9V的有点低的。

网友:
你自己烧表没有,我的表我自己不小心电阻搞到了220V上面了,火星四贱,自己修了一下,直流有误差.也是MF47的,见意你还是买个好点的数字表,这个修高压的时候用用.

网友:
最好换块电池先试试,电池内阻太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不是电池电量不足,就是相关档位的限流电阻烧坏了

网友:
指针表有误差,首先要看一下当两表笔都开路时,指针是否在0刻度上,如果有偏差那就要微调一下表头中间的旋钮进行校正。当在电阻当时选每一个量程是都要调零,也就是短接两表笔,指针会向右满偏至电阻刻度的0刻度上,如有误差应该使用调零旋钮校正

网友:
指针表就是麻烦,虽然灵敏度高,我现在都用数字的,稳定可靠。

网友:
指针表每换一个档位都要调零的

网友(点评):
正解,不知道LZ用过指针表吗?点阻挡要调零的

网友:
以我个人使用体会而言,指针表和数字表各有优点,指针表测量三极管非常直观方便,比如区别p、n型,以及判断c.e极等,数字表就要逊色一点。数字表对于测量电压、在线测量电阻就要比指针表直观方便。主要看个人习惯而已。

网友:
1.5V若正常,调整归零电位器就可以了,9V是10K档的.

网友:
表的指针调零了吗?

网友:
大多情况下还是指针表方便 ,不过现在的表缩水太严重了

网友:
调了。。就是不能用的。1上就是5欧左右。。真郁闷 。

网友:
电阻档调零是要短接两个表笔的。

网友:
是电阻档问题还是表头问题没有看清楚。

网友:
百分之九十五是电池不足造成的这个现象。

网友:
还是整个数字的吧

网友:
里面有个可调电阻,可以调校正的

网友(2011-05-21):
买个福禄克的表吧,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