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31T-LM cpu不工作

楼主(2011-03-30):
各位老师们好,我有一块lenovo G31T-LM cpu不工作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去修?哪位老师能指点下,谢谢,cpu供电有1.08v

网友:
你到网上看看有没有这款机器的通病,

网友:
好像没有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CLK, PG REST有无异常现象啊!

网友:
老师,请问下时钟和复位电压都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