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A-BG1(65W)主板开机跑00,内存供电0。65V,触发正常

楼主(2011-03-30):
神舟HA-BG1(65W)主板开机跑00,内存供电0。65V,触发正常,上假负载测得数据如下:
1:时钟0V
2:复位0。11
3:VTT0。65
4:PG0。28
5:核心0。20
6:内存主供电0。65
7:内存铺助供电0。00V
8:IDE 1脚复位0。00V
9:PCI 16脚时钟0。00V
10:北桥供电0。65V
主板上没有烧黑,烧爆,发热的迹象。有谁修过上来说一下:附点标图

网友:
神舟也有台式机啊,还不知道呢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原来内存供电只有0。65V,是通过一个CAT7583CA蕊片控制,测得数据如下:
1脚电源:5V(正常5V)
2输出脚:0。68V(正常3。6V)
3脚:地
4脚输出:0V(正常3。6V)
5脚电源:5V(正常5V)
6脚反馈:0。3V(正常1。8V)
7脚检测:0V(正常3。15V)
8脚反馈:0。68(正常1。8V)
查论坛资料7脚检测最重要,高电平蕊片工作,现是是0V低电平,它是由两个三极管控制,板上分别为Q69 Q70拆下两个三极管分别测量,发现Q70坏了,烂板上拆了一个上去型号是1AMX1 npn三极管。OK,跑码,屏幕显示。附电路图:

网友:
内存供电影响很广哦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上两个三极管Q21 Q22貌似是NPN型的?楼主主板上是PNP的还是我看错了??

网友:
内存供电影响很广哦。

网友:
楼主 的那个cat7583和rt9214的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吗????这个还真不知道。。。那个说下

网友(2011-04-29):
回复 网友A:

一样的,两个蕊片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