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011p lvds 信号 只有一路

楼主(2011-03-30):
la3011p lvds的信号在电路图上是双通道的 可是在不接屏的情况下 一路lvds的信号和时钟 都出来了 可是另一路 出不来啊

另一路信号 也没有波形和电压。我是用示波器打的。出来的信号 可以清晰的看到波形的 。北桥换过新的了
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是不是断线开路了?

网友:
你那个是普分屏 空一路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晕  同事给我的屏 我也没仔细看 搞死了

网友:
那信号都出来了 为什么 接屏 会白屏啊  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接屏 会白屏那  外接是正常的 屏接口的信号 都是正常的

网友:
有的屏线都空的,。没有是正常。

网友:
屏上高压有吗?

网友:
屏线是正常的

网友:
有啊 所有的信号都出来了。 高压,供电。3.4.6脚 有3.3左右。data clk 也有波形

网友:
会不是bios 问题啊

网友:
楼主,我这里也有这个图纸,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机型的,请告诉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