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Z系列解密求助

楼主(2011-03-30):
    谁解过SONY Z系列机器的BIOS密码,新机器,用算号器也不行。密码是存在BIOS芯片里面,还是专门的密码芯片里面,如果是在BIOS里面,刷BIOS 能不能解掉。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在BIOS里的,那刷BIOS肯定可以解决啦。

网友:
在I2C芯片里,自己找吧,找到芯片,读出来,再用我提供的方法揭秘。

网友:
刷BIOS 就可以解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主板上找到了一个 AT24C16B的芯片,这芯片 1,2,3,4,脚对地,不只密码是不是存在着里面的。这里面的东西可以读出来。用SONY Analyzer软件读出来,只有密码,UUID,MAC能显示,其余的都是乱码。用WINHEX 软件打开,超级密码和用户密码都有。E,F启动询问下面是B2 67不是FF FF。改过保存后,用580P查空 AT24C16B出错,没有擦出这项,清不掉里面的东西。 我上到主板上还是有密码,不上这个芯片也有密码。先在想问问,是编程器不支持,还是密码没在这里面。主板看了几次,也就一个这样的芯片。求解。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上肯定不是BIOS啊,,,,如果你拆下的是BIOS不可能可以开机的了

网友:
我当然知道这个不是BIOS了,我不是知道存在那个24C是密码片,还是MAC地止。事实证明那个就是MAC地。这个我搞定了密码在BIOS里面,到售后刷了个,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