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1fpp

楼主(2011-03-30):
故障现像:开机可显示LOGO,插上信号线,白屏,按菜单键,屏上显示一个锁。
在网上看过解锁方法,开机35分钟后 色温调节出现OK 或者ON两字  确认后 长按恢复默认设置键10秒以上```屏幕闪动3次-4次 送手即可以恢复到出厂设置。
或者
进入工程菜单方法.
1.显示器关闭状态下
2.同时按住菜单和"+"键不松开
3.打开电源开关
4.再正常用菜单键就可以看到了.
5.选择最后一项恢复出厂设置里.会多出最后一个菜单."工厂模式-----FACTORY
6.进入就可以看到面板信息了.

这我看过了,我是在面板上看到on的字样(不知是不是色温调节),但试了长按恢复默认没用 工厂模式也进不了,不会进(面板上没有+号,只有上下左右)

这种方式都试过,还是不行,上图

网友:
如果不行,只有刷程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程序,请问大哥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一直按住菜单按钮15-30秒钟时间.之后就会有一个锁头打开的动画,就可以设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还原出厂设置,就是按菜单选项,然后屏幕上会出现一排的菜单选项,用加减按钮,选择到最底下的factory reset.再次按一下菜单键,会进入第二层的菜单,选择到all settings,然后再次按压菜单键确认,就能够恢复出厂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