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 K40A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1-03-30):
清华同方锋锐 K40A不开机求助
机器原故障为使用不定时死机 按开机键硬关再开机就开不了 裸板测试电流跳到0.3A左右就掉下来 后面发现压CPU座可以开机 就把CPU坐换了一个 现在又是电流跳到0.3A左右就掉 怎么按CPU座都不行 这个机器哪里容易虚焊 高手求解 急急急
不开机

网友:
cpu坐的问题

网友:
座子换了个新的

网友:
可能是你座子没做好

网友:
是不是 MCP67MV的桥 昨天修了个同方K400 开机0.03A 换MCP67 OK

网友:
是SIS的北桥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呢?

网友:
大侠们 我也碰到这样的是问题 裸板 0.3 加U 就是 0.9——0.5之间跳变 极度的狂抓中 请高手大侠们的镇静剂

网友:
MCP67的北桥,你这个电流很有可能是它,加焊一下

网友:
你们谁有那显卡的图呀,掉点的板呀想补

网友:
MCP的单桥是容易出问题,加焊或者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