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200 所有USB口不认

楼主(2011-03-30):
X200的主板<07226-3> 所有USB接口不认 有供电,打过所有U口阻值 包括WLN  WAN  等等所有的10个USB接口 更换过全新IEM  SB  ,时钟也测试过 48M正常 刷过BIOS   USB跟SB有关系的PIN  都有打过阻值正常 跟好板无区别。现在黔驴技穷了,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导下给个思路。

网友:
查一下电阻R356阻值正常吗?还有南桥的usb CORE 和VCCPUSB 供电模块有没有问题?查这些的前提你要确定你前面都以完全排除了,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见鬼了。

网友:
R356查过了  22.6Ω

网友:
南桥上USB电源供电模块的电压VCC1R5B_ICH、VCC3M有吗

网友:
VCCUSBPLL   USB CORE  VCCSUS3_3   供电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手上有块一摸一样的好板走对比打过阻值  所以都排除了接口输出 供电  时钟的问题了 。X200的板子修了不少,BIOS的问题居多,有几块没搞定的 都是PCB断线的,断的不是一根两根  感觉现在THINKPAD  PCB不如T41 T42以前的

网友:
这些电阻的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
阻抗正常驻,有电压,这样只有换南桥了啊,

网友:
肯定还有我们没有留意的地方。不然不会不能用呀。你再仔细查查。好了说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不知BIOS屏蔽U口是通过什么动作完成的,是南桥内的寄存器吗?也许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点评):
南桥内的存储器里存着设置信息,南桥根据里面的信息进行初始化

网友:
还有USB时钟你是用示波器测的吗?如时钟发生漂移?

网友:
条件量完了应该换南桥了啊

网友:
南桥死得快

网友:
我觉得你量电压是不是没有插负载呀 ?你插了在量量看

网友:
USB 时钟48M 示波器测量  没发现飘移。插U盘 鼠标 U口 D+有3V电压 跟正常设备一致,一般SB USB不能使用总会有一组USB阻值不对  这板子拿来时我测过所有U口阻值都正常,不得以才怀疑SB  订了芯片回来 更换后USB还是不能使用。

网友:
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