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装系统蓝屏,进pe也蓝屏。

楼主(2011-03-30):
hp dv2000装系统蓝屏,进pe也蓝屏,显卡加焊了,硬盘内存也换了都是一样。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装win7可以装上。   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1-7-20 08:54):
今天又是一台V3000装系统蓝屏,进pe也蓝屏。  装到第一个进度条就蓝屏了。本来是win7系统,可以用的。

补充内容 (2011-7-20 09:00):
硬盘拆下来做系统做好后,放回去到第一个进度条就蓝屏了。pe也蓝屏的,跟本进不去。

网友(点评):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里面SATA模式么?

网友:
也看过了。正常的。pe都蓝屏呀。

网友:
硬盘重新格式化分区在做

网友:
HP的机器一向很麻烦! 解决方法有的要刷boss

网友:
boss也是换过了的,最后装了win7搞定了,两台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样问题在论坛里找找有好多帖子,是ACPI的事,用安装版,在提示按F6的时候,按F7,然后装上就行了,只是关机的时候提示,现在可以安全关闭计算机了,有点麻烦,这个机器bios里面没SATA那项!

网友:
清零一下,然后把驱动都去掉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板子对系统要求的

网友:
还是BOSS的问题不过要刷下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也有这样的可能,因为连修了两台机都 是这样的。  最大的问题是进PE都蓝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win7你是怎么装的啊?是用光碟?我今天去问了,有些机器是厂方故意设置的,只有对号入座的系统,主板才能工作,这个设置在bios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放在那个里面

网友:
惠普DV系列的机都是这样的,要想装XP还得动BIOS,要不然装不上系统的。

网友:
蓝屏也有错误英文啊,可以发上来啊!让大侠看看。易找到问题的根本。

网友:
设问题我经常遇到,只有换个版本低点的BIOS了

网友:
安装版可以吗?

网友:
1.安装版应该试试的
2.有的本本装XP因为CPU的问题要刷BIOS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用光碟装的。看样子只能装win7了。

网友(点评):
有的本本不刷BIOS XP是装不上的

网友:
那机子本来就只能装W7

网友:
用安装版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在BIOS里把硬盘模式改成ACHI(兼容模式)。

网友:
真叫人蛋疼 ,hp为拉推广win7在bios里都没调成xp的ide模式,所以唯一一种想装xp不蓝屏的只有在官网下bios刷bios。刚看楼主 竟然加焊显卡。。。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进PE也是蓝屏啊。。。。。

网友:
用一步步安装版的光盘 在引导的时候按F6加载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值得一试

网友:
  为什么 不考虑一下硬盘?

网友:
hp 装用的系统盘 ,不能是ghost 的 ,要安装版的!

网友:
HP的机子装XP就是恶心

网友:
再win7系统下去hp官方下个最新的bios,刷完后再装xp就可以,以前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希望你能试试。

网友:
刷BIOS,最近出来的品牌就都有点这样的问题,有的是驱动不成熟,有的BIOS不支持,有的是系统兼容性不好

网友:
主要在BIOS问题上找原因,接口类型一般选择ACHI,可以安装成功。

网友:
也有可能是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系统本身是不是自带64位WIN7?   好像是不能装32位XP,只能装32的windows7.如果真要装好像是要刷BIOS的!

网友:
可以把硬盘拿下来,GHOST一下。然后在安到笔记本上做系统就可以了。PE不会蓝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其实大家说的都不对,因为我发现是不接本机的液晶屏接外接显示器是不蓝屏的。然而装Windows7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我还发现在蓝屏之前主板和LCD的信号线其中我不记得是CLK 还是DATA有个信号会跳变到0V然后就蓝屏了。而这根线只直接和桥相连的。功能大概是检测屏型号的吧?但是你说它有问题也说不过去,在Windows7里面用鲁大师是可以检测到液晶屏的型号和生产信息的。你说它没问题吧也确实是接了内置显示屏才会有蓝屏的想象。特郁闷,反正最后没修好给用户装的Windows7系统。

网友:
有的HP 的型号就是这样  升级下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是用户在我这做过桥,用了大约20天突然用着用着就蓝屏了。拿过来我装系统装不起,不装显卡驱动不蓝屏,然后偶然发现外接显示器正常(前提是关闭内置显示屏或者把线拔了)最后才发现装Windows7是正常的。

网友:
装过要刷旧版本的BIOS

网友:
跟AHCI关系不大吧,进pe顶多不认硬盘而已,蓝屏就是可能是别的原因了,楼主是用的u盘进pe吗,深度pe4.1的话是可以认到硬盘的

网友:
对不行用安装版吧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
DV2000装XP没问题的...
CQ系列装XP会有问题...个别型号要更新BIOS...
你可能需要换个版本系统盘,或者PE盘测试下...

网友:
装W7可以,说明电脑没有问题,你换个安装版式的系统试下

网友:
貌似 HP 有些SHATA 模式改不了的

网友:
boss里面没设置好吧。

网友:
惠普的很多本子是不允许直接降级到winxp的,要刷bios才可以降级

网友:
昨天接手一个 dv 2000系列 2042tx
系统死活装不进去 安装版也不行
后来用了 深度6.2 经典的版 在装的时候 注意驱动什么都不装
但是系统就一直是请稍候 状态
强行关机 之后能进系统 一个个驱动装进去
就ok了 ~~ 好复杂的 hp

网友:
硬装。换条子

网友:
不挂显卡驱动,装完后进系统再挂试试

网友:
我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只可以装WIN7 感觉刷BIOS可以解决 装系统问题

网友:
惠普DV系列的机都是这样的,要想装XP还得动BIOS,要不然装不上系统的 hp的垃圾就这样,喜欢装B,cq系列的能装XP,但是就是没声音,用耳机有声音,还要刷BIOS才能有声音,很烦HP的垃圾

网友:
。。。。没遇到过。。。直接XP

网友:
HP咋这样垃圾哦

网友:
曾遇见过索尼机器系统难装,惠普还没遇见过 ,哪天也让我碰见个挑战一下难度如何!!!

网友:
这么奇怪的事情,没有遇到过,换个硬盘试试可以吗?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试下啦,

网友:
不支持把 就只支持W7可以是

网友:
我刚遇到装系统死机,帧信号灯一直亮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把所有驱动都禁打,好了以后禁系统再打驱动,试试看吧

网友:
我用光盘装。每次都成攻。。。

网友:
这样的机器 太累人 路过关注一下

网友(2011-05-06):
这个问题 看样很多  我也碰到了  请高手 赐教

网友:
这款机子没有刷BIOS不能正常装XP

网友:
搞个bios刷刷,刷了应该会好

网友:
那就装W7的嘛

网友:
很明显是SATA模式没选对,Win7自带了AHCI驱动,所以可以装上去。

网友:
惠普的本子都很麻烦啊

网友:
有的是机器对PE有要求,换个光盘试试。。。

网友:
没有人过分去装XP的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吗

网友:
现在的一些电脑都不兼容WIN7了

网友:
现在的一些电脑都不兼容XP打错了刚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吧

网友:
     对阿,可以用安装版的安装下,  不要集成驱动试一下

网友:
需要刷BIOS。原BIOS是不支持XP的。

网友:
升级BLOS就可以了。

网友:
V2000、V3000是可以正常装XP没问题的。

网友(2011-06-26):
刷刷bios 看看还这样不

网友:
改硬盘模式啊,改成IDE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好贴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