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900HD显示器

楼主(2011-03-30):
显示器出现不定时断电,信号和灯光都没工作。按开关按钮也没反映。需重新插拔电源线后才能打开显示器

网友:
断电后电源有没有电输出呢?先要确认是电源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明基的一般驱动板和按键的问题比较多,先查下供电稳定不。

网友:
可能会是按键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