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重装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最近发现有好多机子C盘重装了还是无法启动  还有就是系统一装好电脑就中毒了(现像如桌面上出一个IE快捷图标删也删不掉)
其实这都是MBR丢失/中毒 导致的
解决方法就是重写下MBR  如在DOS下运行的DISKGEN 这个软件就有这个功能 还是就是我自己常用的WINPM
这个软件。它不管是在WINDOWS下还是在WINPE下都可以运行 如(图1)。比较方便的,有需要的话可以自己下载
这是本人的一点心得请大虾不要笑话

网友:
软件还收钱啊

网友:
可以下载看看怎么样

网友:
确实遇到这个问题,这个病毒在系统下查杀不了,好像是用金山卫士可以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啊。我用了这么久都好好的啊

网友:
遇到几次,都重新分区了

网友:
跟六楼的一样 都是 最麻烦的方法 也试过 用DISKGEN 但有的机子 不行 最后 只有分区

网友:
这个软件不要钱,大家可以试下。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额,很不错啊,楼主可以自己写工具,大神啊,膜拜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里是自己写的啊。网上下的啦

网友:
嗯,蛮好。下来用用。。。

网友:
还可以啊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好方法。下次一定试试!

网友:
晕啊  太没有技术含量了

网友:
恩是的我想问下DM10.0那个万用版的行不行!diskgenius那个是行的,winpm的都是可以的先谢谢楼主提供这个好建议!

网友:
也就是分区表掉了吧?
恢复分区表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DM是肯定行的,先用DM分区,然后再GHOST系统,分区表就已经更新了

网友:
网上这种工具太多了好不?如果不行还是下个试用版的卡巴杀下毒或许就好了

网友:
好  用 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是我想保留其他的资料我不重新分区而只是重新建立MBR行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