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0播放视频卡顿

楼主(2011-03-30):
机是TCL K40 问题是 播放网络是屏是时候才会卡 声音和画面都会卡 而播放电脑上的视频的是后 就不卡 915集成显卡的 会不会是北桥问题 请教各位
显卡
电脑

网友:
软件问题呀,或者网速不行

网友:
同样1楼的看法

网友:
软件问题如果试过不行的话,建议楼主加焊北桥

网友:
把c盘做个镜像保存起来,然后重装系统和驱动看看

网友:
网速是正常的 软件也换过好几个了 优酷网页的 都卡 驱动也装过好多个了 软件能弄的都弄页还是一样啊

网友:
网速是正常的 软件也换过好几个了 优酷网页的 都卡 驱动也装过好多个了 软件能弄的都弄过还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