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vd1-x无cpu供电

楼主(2011-03-30):
asus p5vd1-x无cpu供电 ,测得内存南北桥供电正常,cpu电源管理芯片adp3181供电有EN信号1.2V pwm无电压输出,更换adp3181后pwm有输出不过电压才0.8V cpu还是无供电,望各位给个维修思路,还有pwm电压偏低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网友:
最好是上U试试...不行再换驱动芯片

网友:
你还了ADP3181之后pwm只有0.8V是正常的,
这种芯片都是通过低脉冲信号经过3110K 放大控制MOS管导通的。
你查下3110K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不行把那些都给换掉。
还有你3181是拿风枪吹上去的,还是拿烙铁焊上去的。 不要拿风枪吹很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