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2

楼主(2011-03-30):
不开机,有待机点,晶振正常,IO可能性大????

网友:
说的是一片茫然啊!比如开机上有没电压?等等  。。。。等等 。。。。说不够详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帖,。,我的意思是有待机电,,晶振起振,,然后,该怎么办??另外,,INTEL 主板不开机,,是不是IO坏的多(通病)???

网友:
intel原厂主板基本上是这样,SMSC的IO最多。但换IO之前最好还是测量一下相关信号,以作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