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212t 不上电

楼主(2011-03-30):
sony pcg-61212t 不上电。机器来的时候是进液的,清洗后量了一下,系统供电是有的但是点不亮,电流上到,0。15然后马上掉电,内存 供电有的也是 掉电之后就没有了。大家 帮一下看一下

网友:
电流上到0。15掉电,说明有短路的地方,你测下每个电感的对地阻值,看看那个供电短路。或开机测下主板上缺少那个电压,对应着修下那个电路

网友:
电压什么的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