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块损坏也能烧南桥?

楼主(2011-03-30):
今天有点邪门,一个人没有。闲的没事,从一堆料板中拿起一块ECS    845GV-M修一修。插上电源,不触发。先摸南桥,烫手,测3VSB阻值接近短路。南桥损坏!换吧,现在有了三温的土炮,换个南桥有啥难的。由于最近修板的成功率接近100%,满以为板子会立马听话的跑码。但是,淘声依旧。不可能的换南桥我还是很有把握的,南桥又烧了!索性把南桥取下来,居然可以触发了。闻这一股烧芯片的味,赶忙四处乱摸,摸到BIOS 块时被烫了一下,就是它了。原来是BIOS块把南桥烧了。我这有个大疑问就是南桥通过LPC总线和BIOS连接,即使BIOS短路,也就是LPC总线短路也不会把南桥烧了呀?请高手解释下吧。

网友:
多数是bios芯片被人换错,造成南桥发烫。南桥不一定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3VSB已经短路,取下南桥就 不短路了,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是不是别人把BIOS装反了

网友:
我试过一块华硕的845主板,没事去把Bios放电,之后就出事了,主板的坏了,CPU烧了,接上电源CPU风扇就转了。这么旧配置,也懒得去修了,全换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板子 是不值钱,但这事影响了我的判断力和修板子的感觉,就像突然发现结婚八年的老婆还有什么东西瞒着自己一样,很不 舒服

网友:
这 比方打的。呵呵

网友:
南桥拆了也可以触发?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板子 是不值钱,但这事影响了我的判断力和修板子的感觉,就像突然发现结婚八年的老婆 ...

打了个好比方,强。有时候确实有这种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会触发,一般开机都要有南桥的参与才行,但这个没有南桥就可以触发。I/O是83627THF我 看了一下引脚图,是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