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L插电源大电流 烧TPC8107 发烫!请问各位如何下 ...
华硕Z99L插电源大电流 烧TPC8107 发烫!请问各位如何下手啊!

楼主(2011-03-30):
华硕Z99L插电源大电流 烧TPC8107 发烫!电源接口那!请问各位如何下手啊!急
华硕

网友:
哪芯片是干嘛 用的啊?

网友:
短路 用烧鸡法烧 哪个烫摘哪个

网友:
TPC 8107已经换新的了!还是发烫!肯定还有段路的地方!

网友:
查一下电路,旁边的电容,电阻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排短路你就拆吧,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A:
先找个电路图,看看TPC8107是供哪里的电压,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先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