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220笔记本老自动待机,求教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1-03-30):
喔有一台T22O的本子,正用着就咔嚓一下没有了背光,这个机子待机的时候也是这个傻逼样。高压板换过,灯管换过,没能解决问题,一气之下大卸八块测待机时的待机开关处电压时3.40V,不待时是3.35V。哈哈,咱出来咋到不太精通,就看出这么点不同来!高手门给判断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呢?郁闷我老长时间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集显的,会是北桥的原因吗?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用适配器时不容易自动待机,用电池时往往一开就待了。基本没法用。

网友:
把待机开关取消了试试。

网友:
系统里改设置 取消待机  那个也没啥用  赚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啥地方短路了好好查查……

网友:
哈哈,经过反复试验,通过大量的临床经验得出结论;是屏的原因。不过到现在还百思不得其解,灯管不亮没有背光怎么还是屏引起的呢,郁闷啊!有没有高手给剖析一下啊?

网友:
估计还要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给个理由先!

网友:
有可能就是灯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