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22H笔记本不通电无待机电流 不触发 有高手帮助,愿意出钱!

楼主(2011-03-30):
SONY CR322H笔记本不通电无待机电流 不触发 有高手帮助,愿意出钱给高手指导我维修一下,费用协商,
如PQ65 4脚 G极电压有19。5V,123脚输入为19。5V, 6789无输出,PQ69 2,3脚无电压,PQ65拆掉 4脚仍为 19。5V,拆掉PQ69后 PQ65 G极电压为 9。5V  PQ65导管 6789 有电压 19。5V,但待机此时有时有0。01A  有时无,不能触发。。。

真心求解。因本人开店经常有主板修,本人技术非常有限,只能修小问题。。大的一般往上家发,叫别人修。自己一直想修,但无时间去专门学习培训,,,所以想求高手能长期 指导!
QQ:165657348   要不留信息我直接与您电话联系!

网友:
哥,你这个是SONY的通病了。  一般我都是直接拉个电压到隔离点, 完事!!

网友:
从适配器加个二极管到公共点试试

网友:
2楼小弟。。。。。哥刚入门不久。。。可以告诉我直接拉个电压到哪里?隔离点。。我的水平。。我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
楼主的机器是什么板子的?
这种问题出在三方面:
1:aux 电压没正常产生,或EC时钟,复位没有,造成EC无法工作不开隔离
2 EC没有收到ACIN信号
3 EC自已坏了,开不了隔离电路

网友:
因为不知你的板号,没办法帮你看图纸,所以只能和你说思路,不知你目前水平是否可以利用到实际维修中去

网友:
只能跟你说下我修过的几台无待机情况的解决方法

公共点没电压,慢慢跑线路,一般没几个元件的,看看保护隔离到哪个元件没有电压了,查到那个一边有适配器电压,一边没有电压的元件,一般是MOS管,如果发热就换掉,如果不发热,看下G极电压是高是低,如如果是高,一般直接接地,电压就过去了,是在不想改,直接适配器电压连到任何一个上管D级,国产机,可以这么干,日系机器,一般这么干不行,

公共点有电压,但是被拉低,比如适配器16V,公共点才几V,那么慢慢拆各组供电的MOS管,北桥,内存,U的,还包括充放电,一般拆对的话,公共点电压就正常了,换掉MOS管,有条件连供电IC一起换,

公共点正常,基本待机就OK一半了,接下来看待机条件,待机是否出3/5V的几种工作方式的工作条件啦,实在研究不来,就查芯片,参与待机的换一轮,I/O,南桥,电池,然后BIOS清一下,32,768,启振没有,

有思路就慢慢查图纸,没有思路,就换芯片,而且笔记本本身设计比较严谨,局部电路保护很完善,很少出现连环故障,比如,保护隔离问题,连带待机和开机问题,一起,基本你解决了,保护隔离了,待机就出来,你解决了待机问题,就能触发了,

是在倒霉遇到连环故障的,修了一个电路其他电路还不正常,属于比较复杂的故障,而这二手故障类型的,有时间就研究没时间就只能放弃了,维修最终是为了吃饭,时间就是金钱,尽量挤时间来研究故障把,那样才能做长久。

从事维修半年的新手的一点建议,技术进步过程真的很痛苦。慢慢来吧

网友:
机器可以点亮了。。。。我把PQ66拆掉了。。PQ65的高电压不通。低电压导通,拆掉了PQ66。 PQ65 G极就没有电压了。。。。机器可以点亮了。。不过只是点亮屏。。还没有装机拷机。。。。  问题应该是PQ66 受保护电路控制没有高电平。。从而使PQ65不通,,为什么受保护。。我的水平暂时也无法查出了。。。。。。。坛子上也有一会仁兄直接短接PQ65DS极好像也可以。。。。。  不过有点不放心。。。请问各位前辈。。这样可以吗?会出问题吗????这个保护电路从电路图上看好像是温度保护,这样会不会温度高了风扇不会转不??????

网友:
MAX-177A 我的板号

网友(点评):
这不是板号

网友:
5,6楼楼主:请问EC是什么???不好意思。。小弟刚入门不久!

网友(点评):
简单点来讲,EC=IO

网友:
机器装好了。。。启动什么的。。都正常了。。。。但电池不能充电。。不知道客户电池是不是本来就是坏的。。。。也没有电池试。。。。。。插上电池后。。电池灯闪,不知道是不是闪就是表示充电。。。。。但VISTA显示,未充电,单用电池也不能开机。。。。。还有一个问题。。。上电池 关机后。。不能再开机。。需要把电源插头拨出来。才能开机。。。请教各位高手。。。。
    我是拆了PQ66一个隔离保护电路的控制芯片吧。。不知道是否对充电和待机电路有什么影响。。。。。也不知道该怎 么办了。

网友:
EC有点类似主板的IO芯片,不过比IO麻烦因为笔记本的很多电压都按时序才能出来,后面的是否对待机和充电有影响我也不懂,陪你一起等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强行开启保护隔离电路,不能充也是正常情况,这时候最好电池不要用,整不好电池和交流电两边隔离都开启,电池和交流电串一块,哪就要闹点电池爆炸的新闻了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故障 很好修的毛病啊

网友:
你还是查一查PQ66的控制吧,顺着这根线查

网友:
看你写的不是很清楚,我猜你拆的是PQ66B管子,因为没有这个管子PQ65 G级没有分压电压,所以无法导通,电池不能放电,为什么拆了PQ66B会可以正常开机,VAOFF,PQ65,VA+等是不是都有可能?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
PQ66B 和PQ66A 是一起的  一个六脚芯片 2个在一起 所以拆就拆2个

网友:
最新进展:
  我准备把PQ66重新装上试下。但恰好因为我的安泰信 二合一的那种吹风要不得。。。温度不够 (建议大家以后千万不要买这种二合一的),搞了半天,,把PQ66搞坏的。。。

网友:
只好从别的板子上找了一个重新装上。。。同时买 了一个新的热风枪(安泰信850 220块大洋),装上后,如最开始一样。。。PQ66B  1,6脚都是19。5V,PQ65不导通,,,非常奇怪的是,在测的时假。我的表头碰到了PQ66 6,5脚中间。。。奇迹发生了。。有待机电流 0。01A  量电压 PQ66 6脚是9。7V  PQ65G极是9。7V,PQ66导通。。开机一切正常 了。。插上电池一切正常 了。。。。。。。。。。。。这样就好??????????????????????????试了好久。。重新开关机几次都可以。。。今天上午高高兴兴把机器装好。。。问题来了。。可以开机。。不能充电?????????搞不懂了???????线路板有断线 或接触不好????搞不懂。。。。今晚再继续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