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3-30):
内存附近:有个83320,,请大侠指教:如何代换??????

网友:
   凭什么换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83320,附近的管电压不正常,,主板其他位置有同样的换一下后,,正常了!!所以想换掉。。。对不对????

网友:
 这个管子是给内存供电的,查它的几个主要的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