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100pm-m2供电正常不复位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3-30):
郁闷啊

网友:
精英一般有可能CPU做虚。。。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都试啦   都不行

网友(2011-05-29):
我今天也接到一块同样的板子,同样的问题  ,等待解决中

网友:
各位高手进来 看看,讨论哈解决方法

网友:
南桥条件正常,收到PWROK 和CPUPWRG了以后,要无条件发出PCIRST#

网友:
供电 时钟 查查

网友:
这个 就麻烦啦  报废吧

网友(2012-10-30):
我这也块一样的

网友(2013-08-11):
今天又碰到一块

网友:
CPU旁的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