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1-03-30):
一台HP 541的笔记本,刚开始是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12A,检测后发现南北桥发烫,更换南北桥后,待机为0.03A,能够触发,触发后电流为0.38A,一测为CPU电压为0,更换CPU供电芯片后,不插CPU电压为1.5V,插上CPU后电压为0.98A,装上CPU后,代码跑1D后掉电,电流有一次跳变,不插内存不掉电,代码跑CO,因965PM的北桥是从旧板子拆的,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原因,请朋友们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是北桥桥问题,ASUS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修改这样问题   是CPU坏了

网友:
如果不装内存不掉电应该考虑内存或者显卡,这个是独显还是集显。如果是965pm的北桥应该是独显的,建议考虑显卡

网友:
路过   看来很复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