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见的硬盘问题,挺纠结的

楼主(2011-03-30):
今天有台客户的IBM R40e笔记本系统进不去。客户说系统进不去。是CMOS密码需要破解。还好我没去直接去拆机。而是打开机器看下情况。突然发现上面显示了一个圆柱图标+一把锁的图标。然而,正常的COMS锁是一个软盘形状+一把锁的图标,我查了资料发现是这种硬盘锁是没办法解的。所以只能给客户退机了。还好自己检查了下。否则玷污时间不说。客户还可能以为是我们自己搞坏的呢

网友:
天宇
有进步啊!!!
会发经验了!!!
加油!!!!

网友:
PC3000 可以解,几秒钟的事情

网友:
真的没有解硬盘密码的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是有滴。但是那个貌似要用PC3000跟效率源才可以解。我们这里买了已经坏了重新买个好多钱钱呢。还不如直接换硬盘呢。这种情况碰到的也极少。买来亏本滴。没搞头。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客户的机器。人家等不急的。而且。那东西邮寄来邮寄去的还赚不了几个钱。太麻烦了

网友:
直接换个硬盘不就得了啊

网友:
呵呵 前几天我同事碰到一个,就是没注意前面那个圆柱,直接拆机读BIOS后,破解密码一看是空的,当时还有点纳闷,也没太在意装机(没装硬盘)开机,嗨,密码没了,还挺高兴,以为好了,呵呵 装上硬盘开机,又出来了,仔细一看前面有个圆柱,呵呵使硬盘密码。这次长记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