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0):
我手上有块精英的p4m890t-m2主板,内存没有核心电压,边上的一个竖着的
三极管
就是没有电压,我已经把边上的8角管都换了,可还是不行,我是个新手,请高手指点
主板

网友:
误用风雅
的帖子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你这个主板的图纸,你这个内存的电压由RT9214PSS,你测下VCC供电有没有,BOOT上管的驱动有没有一个10V左右的电压吧。上管的的驱动,下管的驱动,PHASE,输出,OPS是否为高电平,不懂PM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