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3-30):
同事的一台台式机,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网络故障:不通过集线器不能上网,网线测是通的,你说奇怪不奇怪?把网线直接插在电脑上不能上网,必须经过Hub。请高手解决。
电脑

网友:
把网卡驱动重装一下。然后网卡速度改成10M全双工。。
HUB上没有其它电脑吧?

网友:
会不会是设置上的问题呢,比如设置成:要通过集线器跟经过HUB才能连通网线

网友A:
是怎么上的网?光纤、小区宽带还是adsl,前两者倒是有可能

网友:
后来换了一块网卡了事。

网友:
可能那块网卡的MAC被加黑名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