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风行G30V(945GC)主板维修

楼主(2011-03-30):
故障:不触发.首先目测发现电源IC L6713A焊过.先打4PIN的对地短路.有一组上下管全短.换后对地阻值正常.上电.测待机电压.开关针5V.3.3VSB.32.768的压差都正常.再查I/O(IT8712F-S)的待机条件:69VBAT)2.9V.71:SLP_S3 3.3V(南桥-I/O).72:3.3V(I/O-南桥).75:5V(PWR-BIN).76:0V(正常直接ATX 14脚).故障明确..跑14脚-I/O的线路.直通I/0..无断线.这样的话就I/0内部有问题一直把14脚5V拉低..为了更明确点.14脚的线路割线.断开后14脚有5V正常..干I/O..再补回线.76脚:5V正常.点开机针顺利上电.但是无U供电..全板无RST.看来还得要查L6713A的工作条件.VCC:12V(15).EN:0V(17),VID:0V...跑EN的线路直连小MOS管(702)的D极,发现相连的D极附近掉了电阻.另一端接VTT1.2V的信号...直接补上1K的电阻.有了1.2V(17脚)..测负载还是无电压,心想是不是要上U才出啊....上U之后顺利跑马...在论坛里见很多朋友都是说L6713A 17脚是高电平.但我实测过.上U与不上U都一直保持1.2V....再测46脚也是1.2V..请各位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