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副电源没工作

楼主(2011-03-30):
航嘉电源来的时候是没待机的,拆开一看,保护部分烧黑了(1个三极管型号为5477,一个稳压二极管(管上标有148,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反向击穿电压),还有一个电阻(烧得都看不清是多少欧阻值了)),因为找不到原型号的三极管,就从别的电压折了一个型号为1815的换上,因为也找不到型号为148的稳压管,所以只用了一个标为48的稳压二极管(在这里想问一下,稳压二极管串联时能不能增大反向击穿电压的?????????),也不知道那个电阻是多大的也是从别的电源同一个位置拆了一个装上去。。。然后开机,再次测量+5VSB,还是没有。。。。我也测了开关管的控制极电压,为0(是这样的,他的启动电阻是分成4个104的电阻组成的。。测第一个电压为240V,第二个电压为160V,第三个电压为80V,到第四个时竟然变0V了。。。。问题应该是出在这里了,是不是我的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太低了。。。。让从启动电阻下来的电压给击穿流向地了。。。。我修到这里真没 有头绪了。。.。。。我确定开关管是好。请各位兄弟指导一下。。。。。有事您Q我

网友:
电源部分维修还真没有修过。请教军团的高人吧

网友:
稳压二极管能串联的。找一个好的电源,把副电源部分自己画出来,一定要自己画出来,然后你基本就知道怎样修副电源了!因为每个元件你弄懂了才能画得准确。或者把你现在的故障点用图贴出来,会得到很多人解答!

网友:
启动电阻有问题     或开关管B极有短路的

网友:
无图不好分析原因,辅助电源没有多少元器件,仔细跑一下线路可找到毛病。

网友:
4148不是稳压管 待机小管可用C945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