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新问题

楼主(2011-03-30):
    自动触发到0.22后停止,测各个电压正常。集显板,北桥集成显卡 上电微烫,有遇到过同样情况的没?  准备做北桥,但是是灌胶的 所以先发帖问下有遇到的麻烦回个帖, 谢谢

网友:
怎么能判断是北桥呢. R400 大部分都是 南桥有问题 上假负载测先看看 复位出来没有.最好是有带灯的假负载 测试下。 建议重做南桥不要重做北桥

网友:
慎重啊,0.22应该连U都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