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73 2修机

楼主(2011-03-30):
     接到机器已经被别人修过了。 现在的故障是,开机电流直接上升到0.35A,没任何反弹和摆动. 桥都没别人做过了. 南北桥显卡内存电压以及CPU电压都来了.但是摸北桥丝毫没有温度上升的感觉.CPU电压也出来了.但是要等好几分钟才感觉到CPU的热度.北桥一直没热的感觉.. 这个机器不上CPU开机的话,CPU电压为1.5V 上CPU为1V 但是有个毛病,有时候不上CPU待机的话.CPU电压有时候为0V-0.6 不等.有时候高 有时候低 甚至没有. 待机没3 5V 如果上CPU的话,待机就没CPU电压...CPU电源芯片是ISL6260.  个人坛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机器该怎么修,给些思路.   以及电压来了.没温度,说明什么.大家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上CPU  查CPU供电  产生条件

网友:
明显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显北桥问题?  那取下CPU待机  何来电压呢?  我也知道北桥肯定有问题

网友:
感觉电流消耗小点,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呢,没有跑U

网友:
看一下复位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