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一操蛋的明基显示器

楼主(2011-03-30):
今天下午来一顾客抱着一台明基显示器说闪一下就灭我也没多想就直接报价80说明是高压电路故障,顾客也美墨迹,随后顾客说在售后人家报价800我还在笑售后太黑,我拆开一看电容鼓包了小意思,直接换新的,换完之后悲剧了还是不行,一检查灯管也坏了,该着倒霉喝口凉水都能吧牙绊倒,我直接外接高压只能显示没有见号输入一插VGA直接黑屏,没办法开始修驱动板,也量不出啥毛病,直接和顾客沟通换板子。。。。(省略300字)到最后换完板子换完灯管才收了140就那还拿走了我一跟VGA线。。。。我就纳闷了,怎么这么巧爆电容坏灯管坏驱动板搁在平时这些故障都够三台显示器坏了

网友(点评):
有显示但一会黑屏,灯管坏,难题驱动板都坏?

网友(点评):
没有试机你就报价,太厉害了!

网友:
哈哈 ,你也是的,怎么不先都检查下再报价呢,我一般东西来了先不报价,先测试灯管,屏等,再打电话报价,修就动手不修直接装好给人

网友:
你报价之前就不检查吗,万一屏是坏的怎么办,把故障范围确定了在报价啊

网友:
长见识了,以后自己可的小心点

网友:
这哥们判断力有点小小自信,这种事情没有亏本就是好的了,之前有个亏了个北桥给人家呢

网友:
我是菜鸟,昨天一台19寸宏碁,也是你这故障,试过是灯管的故障,换掉四根灯管,OK,收了150,今天一台DELL  17寸同故障,也有电容鼓包,心中窃喜,换过故障依旧,确定也是灯管,因此人声明高了不修,直接把L1451的保护脚接地OK,不掏钱就有不掏钱的干法。

网友:
我平时都是直接报价修就拆不修他走他人~~~~·

网友:
没准售后把好件都换了

网友:
维修来不得一点马虎

网友:
呵呵搞笑你中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