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N570+主板重启点不亮

楼主(2011-03-30):
一块梅捷SY-N570+主板,改过BIOS后保存退出就点不亮,清BIOS后能正常启动进系统,但点重启时就又点不亮,诊断卡正常跑码。显卡是独立的新卡,请问下我要查下哪?
显卡供电?还是刷BIOS。。。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板子,就是没修好,

网友:
通病相连啊,经常遇到进BIOS设置后不亮的主板,一点思路都没

网友:
BIOS没刷对吧

网友:
我在学主板维修,学习了

网友:
刷原板的BIOS试试啊。

网友:
还没刷过BIOS,能正常跑码且清空后能启动,BIOS也有可能损坏吗?

网友:
先刷BIOS看看  刷最早的BIOS

网友:
我都经常遇到,没修好过的,BIOS文件不会错,BIOS旁边的器件都换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