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品牌机ATX电源故障

楼主(2011-03-30):
HP 品牌机ATX电源  开不了机
型号:ATX-300-12Z REV CF
厂家:BESTEC
量各路电压正常,接主板后开机风扇一转就停了,电源后面的指示灯也灭了,对比好的同型号的电源,电压阻值都一样,换12V输出电容也不行。望同行帮忙

网友:
先坼下输出整流管仔细检查,

网友:
300V正常吗 ? IC供电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主板 开机测启动电压子5v掉下了没有  如果掉下就是子5v电路的问题  首先看电容鼓包没有

网友:
先查主板是否短路,估计是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
主板好无短路,5VSB 空载有,启动过后就没了,电路保护了,去掉负载,5VSB又有了,再开现象依旧,拆下后级整流管,量都正常是好的。电容都没鼓,应该再检查什么地方?没带负载能力

网友:
这款电源我修过不少,但就你说的情况不多见,首先不管电源是在待机状态还是在开机状态,5vsb是不能没有的,也不能偏离5v太多(0.5v之内),如果你确定开机后5vsb没有了,那就直接检查辅助电源部分别的地方不用检查,因为就算是保护电路动作5vsb也不会没有掉。辅助电源部分很简单,共有两路输出,一路给主芯片和主电源激励的两个三极管供电,另一路输出5vsb电源,如果辅助电源部分有问题就你现在的情况看,也只能是次级断的两路输出滤波电容损坏(不见得会鼓包)。
       如果再开机后5vsb没有消失,用万用表检测主电源的两个功率三极管基极对地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若果有偏差(偏差不能超过0.15v)那就着重检查两个功率管是不是有软击穿或损坏,以及功率管基极的接的二极管、阻容元件,激励三极管及其周边电路。
       实战经验告诉你了 我修一个电源一般不超过20分钟

网友(点评):
修太久了成本都收不回来了,一般的电源不值什么钱!!

网友:
请直接换5VSB的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抱歉的说一句,我对你的经验有所怀疑。

“这款电源我修过不少,但就你说的情况不多见,首先不管电源是在待机状态还是在开机状态,5vsb是不能没有的,也不能偏离5v太多(0.5v之内),如果你确定开机后5vsb没有了,那就直接检查辅助电源部分别的地方不用检查,因为就算是保护电路动作5vsb也不会没有掉。辅助电源部分很简单,共有两路输出,一路给主芯片和主电源激励的两个三极管供电,另一路输出5vsb电源,如果辅助电源部分有问题就你现在的情况看,也只能是次级断的两路输出滤波电容损坏(不见得会鼓包)。
      如果再开机后5vsb没有消失,用万用表检测主电源的两个功率三极管基极对地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若果有偏差(偏差不能超过0.15v)那就着重检查两个功率管是不是有软击穿或损坏,以及功率管基极的接的二极管、阻容元件,激励三极管及其周边电路。
       实战经验告诉你了 我修一个电源一般不超过20分钟”

    这个电源见得比较多,但坏的我真的没有怎么遇到过,所以也没有详细的拆解。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双管正激+被动pfc,辅助电源是tny266之类的ic。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电源有个指示灯,但不是简单的并在5vsb上,主电源保护也会导致灯灭或者闪烁。
1、辅助电源有应该是两路输出的,但给主电源激励的两个三极管供电,这个就费解了。双管正激的电源极少有用三极管激励的,在品牌机上的电源更是少见。即使是有,也极少有用辅助电源来供电的。因为这个辅助电源的供电在高压侧,而且电压通常在12v以上,驱动三极管有点过了。就算你说得通,我们继续往下看。
2、主电源的两个功率三极管基极对地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双管正激的电源没有功率三极管,都是mos管。即使是半桥架构的,两个三极管串联,基极对地的一个电压是150v左右,一个是0到几v。无论是待机或工作状态,两个功率三极管基极对地电压绝对不一样!硬要说一样的,只能说两个三极管的BE电压基本一致。如果兄台的的意思是这个,只能说你修的根本就不是楼主说的电源。
    综上所述,这位仁兄要不就是没有修过这个电源,要不就是信口开河。在下若有不正之处,敬请指出!

网友:
电压触发就停的,修得最多就是13007那2个激励三极管坏了一个.

网友:
回版主
       刚上来发现斑竹的回复,首先表示感谢,为论坛有这么尽职的版主庆幸。
       需要先说明这款电源的型号上次没太看仔细,对不起大家。
刚又仔细看了下,实在想找个同型号的电源,但很遗憾翻遍库房没找到。
       但确定这款电源我肯定弄过,而且不在少数。
现在抛开这款电源的具体型号,通过照片可以肯定他确实是一款正激电源,而非我们常见的半桥架构的电源,被动pfc也是肯定的,因为有那么大的电感在那摆着。
       上次所复,确实把他当成了一款半桥架构的电源,不然也不会有这样的回复,正激电源采用场效应管为主功率输出管,脉宽控制通过光耦实现初、次级的隔离,没有激励变压器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激励三极管。而且两个主功率三极管的对地电压(假设半桥拓扑)也应该表述为b-e电压,楼上说的对。
       楼主所述,是开机以后5vsb没有了,并不单单是版主所说的那个特别的电源的指示灯不亮了,不管是那种架构的atx电源,这个指示灯是通过什么电路检测点亮的,主电源保护5vsb肯定是不会受牵连的,所以开机后5vsb消失,那肯定是要去检查辅助电源部分。这一点应该没错吧。
       上次回复的时候没有仔细对比型号、照片,做到仔细敲定后再回复,确实是我失误,既然犯错,版主教训的对,但如果把我说成信口开河,我却着实很不服气。
     单管正激、半桥、双管正激的atx电源,服务器、盘阵的全桥电源,我修复的电源如果装车的话,可能够一卡车了,如果有机会我倒真想跟大只佬版主现场PK一下。以免版主真把我当成是卖假药的。

网友(点评):
我不是怀疑你的技术。只是觉得你的回复太不严谨了。希望你能发帖为自己正名!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这个电源是3842之类启动场管的正激电源!~不是版主说的双激电源!~三个光偶一个是5VSB的稳压!~一个是功率开关信号!~一个是功率电压的稳压!~有可能是驱动IC的供电有问题!~希望楼主快点修好!~

网友:
真是一次精彩的论战,如果每个贴都这么精彩就好了,建议大家以讨论为主,不要斗气,每个会员都在看着

网友:
我的电源又有希望了,正在迷茫中。

网友:
没记错的话低压端用的是2~3片LM358双运放,LZ看先下光耦,不行的话一路一路的加负载,看是那路引起的保护,再检查。我以前修过几个这牌子的用LM358运放的电源,大多是光耦性能不良(特别是用NEC的光耦)换了就OK了

网友:
这个电源跟我以前有的一个奔三老机子上的电源相似,当时看到三个光耦,没搞请楚是怎么回事。由于输出功率太低了,我当时就放弃了。看了你们的回答,有时间我也可以再研究一下了。

网友:
好像品牌的电源都爱用DIP8脚的电源芯片,一般雷击或过热会导致芯片不良以及检测回路的原件不良。换了电源芯片和主要的检测回路原件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我不觉得楼上说对了!~我接触到过类似的电源!~查了很久的零件都没有问题!~装好后过几天又问人家要回来修!~多少次不记得了!~还是没有修好!~可是每次见到这样的电源有专用集成电路和贴片元件后又想不起来刚想到得维修思路了!~晕!~还是有2个用专用的零件的电源没有修好!~就算以后没有的话也觉得不是很圆满!~{

网友:
先看看高手们怎么修,回头也把家里那破电源修修,练练手。

网友:
加个灯泡试试看,看那组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