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液晶显示器的高手在吗请问如何识别高手屏

楼主(2011-03-30):
小弟是修显示器的新手呢想请教下

网友:
不知道你问的是啥,说的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高分屏

网友:
搞分辨率的屏就叫高分屏!
高分屏的点距与点面积都比普通屏小,所以才能达到高分辨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要知道的是如果看屏的型号就可以知道是不是高分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