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8J,电流跑到0.8,过几秒掉电....

楼主(2011-03-30):
今天碰到一板,如题., 把内存,显卡取了,还是跑到0.8,过几秒掉电, 求大虾们维修思路????????????//      没拆机之前是,待机电流就有5.0,19V电压直接拉低...
.是7300的显卡,INTEL的主板.
之前想是CPU供电肯定烧了,拆下来量却是好好的,未量到其他供电MOS 有击穿的..

网友:
你把显卡内存装上裸机电流也是5.0嘛?

网友:
菜牙 -1 灌水

网友:
应该是那个短路了,你加小点的电压看看是那个发烫就拆那个

网友:
这个板子内存不过,,,好像也掉电

网友:
没说明白,不好解释

网友:
之前就是待机就有5A的电流,拆开就正常了.
但有个细节没有注意. 拆下来待机电流为000,..但能跑码
刚刚在本网站上查资料,
待机电流为000,是隔离电路有问题.明天再去看看

网友:
哪0.8A又是什么时候电流?致然能跑码了,还查个鸟隔离电路啊

网友:
这款机的通病是偶尔不开机,休眠开关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