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 MCU程序

楼主(2011-03-30):
三星T220,屏闪烁,老是提示数模转换,有一部份是开关问题,也有MUC程序问题的

网友:
你说的有点不明白,你那个压缩包里面是维修的东东

网友:
压缩包里是三星T220主板的MCU程序

网友:
你这程序,是好的还是故障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用什么编程器才能刷进去。我只有V9.0的编程器能行吗?

网友:
目前市场上的编程器都可支持

网友:
我刷完你的程序怎么还是 数字和模拟相切换啊

网友:
肯定是好的,,,如果还是数模切换,把开关拔掉试试,要插上信号源哦.

网友:
上个月还真的碰到了一个
一开始换了按键还是不行
后来换了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与屏相连的电路板电压有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按键坏的多,数据占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