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45集显 不进系统

楼主(2011-03-30):
  一台V3000 945集显的本子,客户拿来时,待机0.01不触发,拔掉CMOS电池自动触发,但是进不了系统,一直在滚动条里,用U盘进PE也是这现像,此时触摸板锁定键的指示灯,两种颜色不停的来回变,网线插口里的有个灯也会亮,我怀疑EC有问题,换了还不行,BIOS也换了,还不行,网卡也拆过,这板子很奇怪,充电指示灯和触摸板指示灯一起闪,不知道跟南桥有没有关系,希望 各位师傅能给指点指点,更怪的是今天早上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了,听了不到半小时音乐后就突然掉电重启了

网友(点评):
刷BIOS,99%能好,上次也是修一个v3000 965集显的,也是触摸板指示灯反复闪!刷bios搞定

网友:
北桥问题 加焊或者重植

网友:
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空焊

网友:
  北桥 南桥 显卡 都说咯   那还修什么···

网友:
  最终的结果就不说出来  让我学习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维修这东西,一切皆有可能!高手也是经过一步步历练出来的!靠别人说你能学会么!

网友:
是不是大小写的灯也闪呀,像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待机不正常,先修待机啊,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先加焊供电蕊片

网友:
各位师傅们,这个机器,我加焊南桥后,屏幕亮了灯也不闪了,但是有时不亮像是北桥也有问题,于是乎北桥也也被我干了,拷机十小时左右没问题了。昨晚同行说,机器又白屏了,我晕了!

网友:
现在机器修好了,白屏是屏供电的5脚管子有问题

网友:
V3000的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这问题就该直接做南桥gbm的爱虚汗

网友:
感觉还是北桥的事情吧

网友:
学习了,思路最重要

网友:
V3000的通病地球人都知道是显卡空焊,建议取下重植

网友:
哥们难道你没有BGA吗?为什莫不直接干桥啊

网友:
刚开始不显清楚CMOS显了 。南桥问题比较大的

网友:
我也有台V3000的965独显卡LOGO也是触摸板指示灯两个不停的闪  不晓得是什么问题

网友:
摆明了要干桥的

网友:
BIOS坏了,这个机器我有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不好修了只能慢查了

网友:
你这刚开始就先做南桥

网友:
先把光驱取下来  要是还档  就杀南桥吧

网友:
那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北桥虚焊了吗?

网友:
一同事修到过,据说是刷个BIOS好了

网友:
我遇见过一台按键板有问题引起的开机过不了系统

网友:
感觉像北桥,重植下试试

网友:
V3000的集成的机器,南桥,和北桥都很容易虚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吧,是北桥吗。我刚好也有一台HP6530S也是进不了系统一直在滚动条那里转,换了南桥一样,准备做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死,就是独立显卡有问题啊,易虚,如果是集显的那就是北桥易虚

网友:
不是什么都绝对的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联想的挡开机画面就是一个3V的电感坏了

网友:
补充是上银盘就挡

网友:
不知道越学越感觉没有学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