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好的)主板,量不到内存时钟?

楼主(2011-03-30):
首先,主板是好的。

用万用表量6个时钟,都有电压,但用频率计量不出频率数值。
频率计是好的,操作也没有错误,量程也没有选错(CPU200兆外频都量得出)
其它CPU、PCI、显卡等等全量得出。就是量不出时钟频率。

网友:
我在学主板维修,学习了

奋斗小青年 -2 还是你,还是这句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打值就行,量他干嘛

网友:
6个时钟如果对地打阻无穷大是表示什么?

网友:
没用过频率计,俺用的示波器很方便,可能是频率计内阻的原因吧,还是没选好接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