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雨梨云分区装系统,分区表不见了

楼主(2011-03-30):
自己弄的杏雨梨云,用PQ和,DISKGEN  ,DM,分区后,进PE 可以看到分区表,但是系统装好后,就只剩下一个C盘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硬盘都是全新硬盘,本和台式都是一样的结果。不知所以,请各位知道的朋友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是你操作错误吧。是不是把分区都了隐藏了。我前一段时间还用的是杏雨梨云。

网友:
应该你操作有问题,导致系统分区列表错乱或隐藏了  最好的办法是重新全部格式化 然后分区在试试

网友:
没有用的 ,我用三个版本试过了,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很无奈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隐藏的,因为我看到的C盘是全部硬盘的大小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是康柏的台式机用DM 分区  分完就剩下一个C盘  什么都没有       用其他分区工具试过  一样  最后用U盘  进PE 用PQ软件进行查看  发现其他盘符是错误的   然后用PQ手动分区  设置盘符  解决问题  哈哈

网友:
楼主是不是镜像还原选择有误?还原镜像时要选择还原到分区,不要选择还原到硬盘。一般还原到硬盘是第一选项。

网友:
应该不会的
我就是用这呀

网友:
可能是GHOST的时候选到还原到硬盘了~

网友:
我是有选这个选项的,这个不能选的吗\
我每次都有选,解释下好吗

网友:
安装操作有误吗

网友:
换一个PE 试一试呢?

网友:
换一个PE  试一试呢

网友:
换一个PE ,

网友:
换一个PE 呢,没有试一试吗?

网友:
杏雨梨云好用吗,我那天做怎么没有做上呢?你用的pq是不是主分区,和逻辑分区没设定啊?

网友:
好了,问题解决了,多谢大家的帮忙,小弟在 这里先谢过了 。还有就是有那个人问这个软件好不好用,我也说不上来,你自己做起来用下就知道了

网友:
操作失误,ghost 时选错了,,

网友:
please  choose  "parttion"  when  you  use   ghost  xp

网友:
现在有个新的问题问大家了,有些机子用高级模式GHOST时,用不了 是什么情况,改用手动就可以了,请指教

网友:
GHOST恢复时选择错误吧,这个用来做备份还是不错的

网友:
水手3556
的帖子
我一般都是手动GHOST。手动G不了的就进PE下GHOST

网友:
以前用高级模式G时可以现在却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佳佳521
的帖子
说说你的手动G的步骤好吧,想学点,大方的话,就说具体点啊

网友:
嘿嘿见到过我从新拿到其他机器上删了在分就好了呀

网友:
分区没分好,你在仔细的分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这好像是分区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操作错误 手动GHOST弄错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此问题已经解决。有没有人遇到过,杏雨梨云pe有时候进去的时候非常慢,有时候却又还可以,不知什么情况

网友:
而且台式机居多,笔记本还可以,不过也有个别的,请指教

网友:
手动GHOST到硬盘了吧

网友:
是的,是以前的失误

网友:
PE都是高手写出来的,可能内核对某些硬件的支持不够好,所以才有慢的情况,甚至有死机或出错中断的问题。

网友:
谢谢,我说怎么会有时好时不好的问题呢

网友:
水手3556
的帖子
不同板 芯片组 支持兼容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GHOST操作 错误。建议去网上找一下ghost的教程吧。

网友:
你们有时候也有遇到这种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的事情吗

网友(2011-08-09):
哈哈、我刚下完、杏雨梨云、别吓我啊!!

网友:
还是用大白菜吧 前段时间我也用的是杏的 用了下 就换成大白菜了

网友:
  分完区保存更改了吗

网友:
操作问题,。估计是GHOST的时候搞错了

网友:
换个分区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