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1M

楼主(2011-03-30):
能进BIOS,进系统黑屏,把硬盘去下来装好系统放在本机上也黑屏。

网友:
补充哈   能用U盘启动   但进u盘PE也黑屏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回复,你需要查差不多了再提问,进系统黑屏大多是显卡空焊或显卡供电不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他是可以进bios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机子是集显的

网友:
代换内存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过了   不行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接内接,外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编程器啊   等明天外接看看

网友:
今天换个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