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NAIS PLC 故障_增加1条线修复CPU

楼主(2011-03-30):
今天修了1台机器的PLC ,实际并没有真正拆下PLC 维修硬件,而是利用PLC CPU 多余的IO 资源进行巧修,只需增加1条线即可

达到修复CPU  的目的,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

    机器故障:  机器在异常报警时,面板LED 指示灯亮,但灯塔红灯不亮。如图

手机拍的,有点模糊。

网友:
拆开机盖:先看报警灯插座,数字表实测,在机器异常报警时,Y104 红灯和P24V 无DC 24V 电压,所以报警灯不亮

Y104 直接接到端子排上,再接至PLC  OUT  Y104, 经测连线及插座均正常,说明PLC  CPU   FP10SH OUTPUT UNITE 故障,

无报警电平L输出

网友A:
老大的FLUKE12B不错,出卖吗?

网友:
开下盖,PC 用自制编程线连PLC  .打开编程软件FPWIN
PLC 有密码保护

解密软件我还是有的:

网友:
再用FP WIN 读CPU 程式

网友:
程式中,ALARM 灯有动作

找出PLC 程式内未用的IO 资源

网友:
接下来便是修改程 式了,看图

*****接下来便是硬件改动了,只加1条线,见下图

网友:
机器报警中,再测接口处有电压了,灯塔应该可以亮

网友(点评):
不懂PLC,但能深入理解,灵活应用,该加分

网友(点评):
我放空炮了,超时不能加分了,SORRY

网友:
报警灯红灯在机器异常时可以正常亮灯了,此故障已修复。希望给爱好PLC 的初学者带来一点启发,同时我也要感谢带我进入PLC 之门的台湾老人,我的恩师,。

网友:
楼主高手啊!我以前在学校也是学自动化的对PLC也有认识,现在改行做笔记本维修了,不过PLC自动控制还是我的爱好,希望以后能跟你多学习!

网友:
经常换方片状的继电器损坏的PLC

网友:
楼上上的朋友,FP10SH 的OUTPUT 里面人方片式的继电器吗?继电器至少应该是4个脚的吧,

我以前有拆过,里面都是标注  TR1,  TR2, 密密麻麻的  SOP  3个脚的东东,还有3个脚的继电器啊,看来我知道太少了,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的FLUKE12B不错,出卖吗?

FLUK 12B 还有的卖吗,我也想买,真的很好用。 这个是公司的,不是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朋友,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你可以给用短信息给我你的QQ极相关信息

网友:
拆过1台PLC,其实PLC还是比较简单的,主要还是输入,输出电路坏,输入主要是光耦PC817,输出有光耦,也有继电器的,主要看哪个点坏,查找对应电路就好了,程序的话,只要认识一些简单的符号,要读懂PLC程序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之前公司因为种种原因,和厂家闹翻了,机台被厂家给设了锁,在同一天,所有机台都不动了,查了电路没有问题,手动动作都没有问题,一些启动条件也都符合了,就是不能自动运行,后来读PLC程序,分析了一下,主要就是用到一条时钟数据读取指令TRD,再将读取到的数据与设定值进行比较,输出一个中间软继电器,通过这个中间软继电器来限制机台的自动运行

网友C:
时钟数据读取[TRD],读取之后寄存在D500(年),D501(月),D502(日),D503,D504,D505,D506

这里只用到年月日D500,D501,D502

年>=11,月>=3,日>=1,输出M600,意思11年3月1日开始锁定

当输出M600时,M600的常闭触点断开,无法启动S130,S150
不过我觉得厂家在做这个的时候,还不够绝,PLC没有设置密码

网友:
之前也刷过PLC的固件,因为PLC被设置了密码,读也读不出来,写也写不进去,只好跟PLC厂家要了个刷机软件和固件,第一次刷,也不懂要注意什么,直接连上就给刷了,刷出来发现有几个点一直ON,编程置ON还是ON,置OFF也还是ON,没办法再刷一遍,还是一样,最后把所有外围电路都给拆了,再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数据读取[TRD],读取之后寄存在D500(年),D501(月),D502(日),D503,D504,D505,D506

这里只 ...

楼主用的PLC是三菱的?  厂家也太黑了,这样子来做拢断啊。

网友:
PLC是迅捷的,厂家也不算黑,我还觉得厂家做的不够绝,PLC都没有密码的,我直接读就读出来了。
因为有纠纷,我们公司只给了设备预付款30W,200多万的机台余款都没有给了,所以厂家才会这样搞,我还觉得在这样的公司上班不爽呢,真后悔为他解锁,老板为人不行

网友(点评):
我们做技术还要学习怎么在社会上生存。一心钻研技术,少了很多社会上的经验,不小心就成了别人的工具了。

网友(点评):
马克的话最精典,!!深有感触

网友:
爱在吸烟前,你这么好的帖子怎么和楼主的混在一起了,让我这做版主的都觉得为难呀

网友:
啊,。。。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PLC是什么啊??

网友:
google一下,有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宇光老大,我是工厂里面做设备的,对电气线路比较熟悉,但是电子电路就比较差,平时个人爱好,坏的东西就拆开来研究,个人平时也没有做笔记的习惯,也没有陈冠希的爱好,所以发不出什么精辟帖,今天看到楼主的牛帖,粘下楼主的光,发在这里也算值得

网友:
搞这种活才叫工程师嘛~!我们搞电脑维修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谁说不是呢!这才叫修电脑啊

网友:
LS,这不叫修电脑,这叫修工控设备

网友(2011-05-06):
我觉得你们才是维修高手啊,电脑维修只是基本而已

网友(点评):
兄台不用太谦虚, 每个人都有自个和长处, 你也是, 电脑维修中也有高手,相互学习

网友:
希望楼主以后多多介绍这方面的知识,让我这些新手也学习学习。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