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1-03-30):
简单的故障,新手可以看下
只记得牌子是aoc的,机子客户已经取走了,具体型号记补不得了。
故障为不通电,拆机,目测无元件烧坏,用万用表简单的测量了下220v保险,开关管,整流管等易坏元件,
都没问题,准备通电测电压,发现电源接口虚焊,嘿嘿,心里偷着乐了

由于经常插拔电源线,电源接口容易虚焊,检修时要记得看一下

补焊完认为完工了,通电,测试12v,5v没有,哎还是老老实实修吧
电源ic是sg6841,它的1脚gnd是接地,2脚FB是电压反馈,3脚VIN是启动电压输入,4脚RI外接震荡电阻,就是震荡频率设定,
5脚RT是保护,6脚SENSE是开关管电流检测,7脚VDD是工作电压输入,8脚GATE是输出激励脉冲来驱动开关管,看图

它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整流桥输出经过300v大电容c4滤波得到320v电压,分两路,一路去变压器,一路经过图中的电阻r5和r7给电源ic SG6841的第3脚提供启动电流,然后 ic通过内部电路给7脚外接的c9充电,c9电压慢慢升高,当电压达到ic的启动电压后,ic控制内部产生锯齿波脉冲电压从8脚输出来驱动开关管,开关管Q2开始工作,变压器也开始工作,变压器的次级绕组和初级次绕组感应到能量并释放,经过二极管整流和电容滤波得到直流电压。同时,初级次绕组的电压经过D4和R12取代启动电路给ic第7脚提供工作电压。

测300v大电容有320v电压正常,再测ic的第3脚启动电压vin,发现电压一直在0,5,10v左右跳变,ic得不到工作电压当然不工作了。
第一反应就是这条路上有电容出问题了,但是测得300v大电容的电压是稳定的,直接经过两个电阻进ic的,这条路上也没别的元件件了呀,那怎么电压会跳变,关联到上面说的ic工作过程,应该是与第7脚和7脚外接的电容c9有关了,测7脚电压果然也在跳变,换掉c9

图中ic右边那个电解电容就是c9,通电,电压不再跳变稳定在11v左右,12v5v也出来了

(注意这个电容表面是看不出好坏的,这个电容不良的典型故障现象就是输出的12v5v电压一直跳变,如果碰到输出12v5v不稳定的故障检修时,千万别忘了这个电容。高压板上的驱动ic的供电滤波电容和保护脚外接的电容同理,不良则会引起开机指示灯亮但是黑屏,或者亮一下黑屏。他们的样子大小差不多,在ic旁边,一般都是50v 10uf或者20uf 46uf之类的。比较老的机子这几个电容很爱坏的,我以前刚学修显示器时是经常漏过这几个电容的)。

此机还有个故障是开机几秒后黑屏,用稳压电源接单灯高压条分别测试4根灯管,每根灯管都是0.45的电流,灯管排除,检查高压板,这板采用的是c5707的,此类板高压部分出现故障无非是c5707击穿,高压包虚焊,高压包坏,灯管接口旁的4个镇流电容某个不良,两个c5707之间的电容不良或虚焊,高压ic的供电滤波电容不良,等等,检查是一个电感脱焊了,加焊,解决

网友(点评):
兄弟,分析的很详细,我没修过都能了解大概,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很受用

网友:
好帖子,学习了
电源板坏了,之前一直都是换通用,有时间拿坏的出来修一修

网友:
这位才是修机器的 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技术熟练,杀得好疯狂……

网友:
我也修过样的问题,换电容无效后再把电源管理芯片换掉.

网友:
真涨经验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很实用  谢谢楼主了   我也查查我的电路板去

网友:
偶也碰到过电压跳变的,以前不太会,现在会了,感谢LZ的经验。

网友:
LZ很有经验、、、、、、、、师傅了、、、、、、、、、、

网友:
希望楼主多发这样的帖子,激情永驻.

网友:
我是对  电源板有问题的 显示器一点办法都没的,   也就会改改高压什么的,,
  这篇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电容导致跳变,我还真没遇过..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