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进水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1-03-30):
接到一华硕F8TR进水机器,AMD芯片组。拆开清理烘干后上电自动触发到0.56后掉电,又自动触发,如此反复。测各电感电压正常。测南桥发给CPU的CPU_LDT_RST#无跳变。测EC发给南桥的RC_IN#_EC信号时,发现有轻微跳变。这时想起华硕机器有一个FORCE_OFF#信号。当这个信号有xxxxxx,会关闭所有电压开启信号导致掉电。于是查找该信号的来源。一个来自CPU温控(由于和故障无关所以不上图了)另一个来自电源号信号。如图
该信号是由电源好信号相与后得到,只要有一路电源好信号为低电位,该信号就为低电位。
测PU9200的1脚高电位正常,2脚为0。追CPUPWR_GD,根据图纸该信号是有CPU电源芯片的2脚发出,中间过一个PR8215的零欧姆电阻。看实物电阻PR8215缺料。图纸和点位图上并没有标注此处为空!而且进水的地方也不在这里。不管了先按上个电阻试试。上电发现不掉电了,装上CPU、内存、显卡。电流上到1.2多,跳变的不正常,接屏无显。发现CMOS电池没装,按上电池后,电流上到1.8跳变正常,屏幕显示。明天装机测试。

初次发帖有什么地方不对的请指正

机器是修亮了,但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那个PR8215为什么会缺料。假如PR8215本来就是没有的,那么PU9200的2脚通过+VCC_NB_PWRGD这个信号也能得到高电位。实际上+VCC_NB_PWRGD并没有发出来,而它来自北桥供电芯片,中间也没有断线。这芯片附近正好是进水的地方。北桥供电电压正常但是却没有PG信号,我怀疑这芯片也有问题了,手头暂时没有代换的。只能先这么着了。

附上AMD时序仅供参考 AMD芯片组RS690

网友:
大哥 我也有快F8TR的主板 是2.0的  现在是开机不触发  开机键有供电 触发也有跳变 按开机键IO复位会有跳变吗?  能不能请教你下? 不知道你那块主板是IT8752TE的IO吗?

网友:
一台一样的机子电流1.2左右不显。换了北桥一样。电压全正常。用波测内存总路线无波应该是不跑码吧。换过CPU。真晕。你说不上COMS电池也会不亮机吗?为什么。

网友:
进水的机子容易掉东西,还有会断线

网友:
有实力,特别谢谢你发的AMD的上电时序

网友:
进水的机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