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机换显卡板子起包了

楼主(2011-03-30):
前次接一台DELL 1400机由于客户自己都知道必须换芯片了,当时看了一下刚在别的地方修了过来的是灰屏,可是别人说得换芯片有风险,我一看芯片都干成黑色了也说不一定能换好!说了半天还是要我保证能换好就换,哎!没办法现在生意难做有个这种活不容易呀!拆开板拆芯片把芯片拆下来后一看焊盘下面一半起包了,心想这下完了肯定换不好了,哎都拆下来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装上一个全新的631等大概6 7分钟后一试还是灰屏客户一看着急了,说人家换了一个也是这样在一边吵吵说不是显卡的问题,解释了好一会儿才说通了还是要求再修修看但是还是要求修不好保持原样……又拆吧!拆掉芯片片后发现起包面积更大一些了,但是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包于是我就用烙铁轻轻加热压了压一看压过过后就平整了,焊不好造成灰屏的原因就是不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全部仔细的压了一遍,又拿一个全新631往上焊,几分钟后如我所愿DELL画面出来了,这下把客户高粉兴坏了。装机测试一切OK温度也保持60度左右,这机保修半年已经三个多月了还没回来证明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有如走钢丝,何必这么顺着客户,还要保证作后和原来一样,是我早就赶人了,

网友:
焊盘起包?

网友:
很多板子温度没有调好都会这样,上次给北桥拆下来把板子给搞起包,但是用风筒加温用钉子背压回去了,在装回去不能用了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矛盾,很多时候还是不给客户保证会死得很惨

网友:
什么事 七宝了,  是不是掉点了???

网友:
最好不要保证,维修这东西,总有些偶然情况发生的

网友:
楼主是说BGA芯片下面的板子起包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台V3000的也是主板中间一部分给上一家做起泡了,我们换了全新的631上去,却短路了,后来拆下,将鼓起那一块什0。45的珠,其它的植0。6的珠,做上后OK。将散热做的更好,怕再坏,现在差不多一年了,也没见回来。

网友:
不过显卡会掉电

网友:
温度不均衡引起的,增加预热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个好办法

网友:
焊盘鼓包还修啊   直接给他换了得了

网友:
我朋友也喷到这样问题。。。他直接坐上去。。。没有想到还好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焊盘鼓包还能修好。而且还保修半年,太有把握了。我们一般只保一个月。

网友:
起包的不好做啊,能达到半年已属意外了

网友:
碰到这样难缠的客户我宁可不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方法不错哦,以后可以试一下

网友:
保修半年,太难做了,你只有祈求老天保佑后三个月不再出问题吧

网友:
保修半年  新本有的才一年  维修行业 不好做啊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器赚多少钱啊?都这个样了,还给客户保证这保证哪的,就不怕为了哪两仔儿赔块板啊

网友:
半年,你疯了吧?或者你收了客户400?500?

网友:
这个板子,好的拆机板子,貌似不超过300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兄您遇到过 烫下去还能好的吗??

网友:
说的太玄了吧,这种情况还能保证修不好维持原故障,还保修半年,除非你收人家一千块,LZ不是一般的人啊

网友:
LZ真的是运气好啊,这样的板子还给保半年,真的不怕赔板啊

网友:
好运气啊

网友(2011-05-01):
我这里有台cpu供电短路

网友:
学习学习 谁有图吗

网友:
焊盘起包的话,植球时换大小球,搞好间距是可以搞好的

网友:
前段时间,我做一台TCL的显卡,也起包了。报废了。上BGA的时候,温度到了。把上部和下部的风口移远一点儿,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肯定没用基地的BGA设备,有了基地的肯定不会鼓啊

网友:
呵呵,常在桥边走,哪有不起包